楼主(2021-04-09):
施耐德PLC面板上的BAT指示灯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248

网友B:
电池电量低报警。

网友C:
提示你要尽快更换电池了;

网友D:
BAt一般都是电池报警。

提醒你要换电池了。不然可能造成程序丢失。

PWR:是电源的意思。

RUN:是PLC运行指示。

ERR:是应用程序执行指示灯。

STAT:是用户或应用程序的系统位控制;一般很少用。

BAT:是PLC外部电池指示。

COM:是PLC通讯口通讯指示。

网友E:
前段时间遇到个,换了个2032的电池,就是电脑主板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