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箱主断跳闸

楼主(2021-04-09):
工率30kw 啥问题

网友A:
图中的导线带30KW有点细

网友A:
看不清主断型号,一般是短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导线带30KW有点细
不细 主线10平方 厂家好像考虑到不够又用了一个6平方帮忙 50安的电流已经足够了

网友B:
我是看不懂,断路器下面没有接线。
是不是进线拆了?
进线是不是接在断路器出线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不懂,断路器下面没有接线。
是不是进线拆了?
进线是不是接在断路器出线端的?
这是倒进线 工艺上允许吧 南方的产品经常能接触到

网友C:
下进线,主断路器跳闸,加热管坏了,如果接口处可靠,中间搭铁可能性有点大……万用表测量三组加热管阻值和兆欧表测量绝缘……

楼主:
啥也没坏 这正是要讨论的问题 微断系列断路器不论是国外的国内的任何品牌 用在阻性负载时 每一相电流都不能超过40-50安左右 125安系列也不过如此

网友D:
如果测量完 啥都没有问题 把所有紧固点都紧固一下 再不行 肯定是有故障 这点可以肯定 那就一个一个元器件采用替换法测试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100A的德力西承受不了50A的阻性负载电流……我在开水器上见识过,同样型号的漏电保护器,德力西的用了二个二个都导致缺相,换正泰后就没再出现问题……

网友E:
那只能用替代法试一试。

网友F:
本人不喜欢下进线的安装方式
看你图片,这个加热器的加热媒体是空气,可以的话,你可以直接打开加热烘箱,仔细看发热管是否有明显的外观炸裂,然后再测量对地绝缘性能,基本参数合格的话就换空气开关吧

网友G:
这种空开散热不良容易发热跳闸以前遇到过。

网友H:
断路器倒进出线,没试过,肯定有问题吧,百度了一下

原则上不能。断路器不能倒进线是由以下因素制约的:

1.结构原因

对塑壳断路器来说,上进线表示电源线经过联接板-静触头-动触头-软连接-保护系统(双金属元件或发热电阻元件和电磁铁系统)-连接板;而下进线则是电源线-连接板-保护系统-软连接-动触头-静触头-连接板。

下进线时,如果开断短路电流,电弧虽然大部分进入灭弧室,但总有一部分带电的游离气体向动触头连接部分移动,某相的游离气体与相邻相带电体接触,就可能发生相间短路。另一方面,断路器即使成功地开断短路电流,但因是下接线,保护系统、软连接、公共转轴一直处于电源电压下,将使绝缘件老化,也可能产生相间爬电等事故。

2、恢复电压的原因

所谓恢复电压是指断路器开断短路电路的过程,加在动静触头之间的电压。只要电弧经过拉长和驱入灭弧室,使其受冷却,提高电弧电阻和电弧电压,且电弧电压大于恢复电压时,电弧才能被熄灭。恢复电压分有稳态恢复电压和暂态恢复电压两种。

暂态恢复电压有两个重要参数就是振荡频率f和过振荡系数r,f和r越大,触头间的电压增大速度也越高,电弧的熄灭就更困难。而振荡频率f则与线路的电感、电容和电阻有很大的关系。下进线因为有一大串的元件,电感、电容。电阻相对于上进线要高很多,所以它的暂态恢复电压也高很多,熄灭电弧很困难,常常引起击穿而电弧重燃。

网友I:
加热箱,一般接触器频繁起动容易打火,主开关跳,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实际电流是是在开关额定范围,各个接头螺丝检查有没有松动

楼主:
没有频繁接通 纯属元件性能问题 微断系列开关天生就存在自身散热问题  特别是阻性负载时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