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3D布线求助

楼主(2021-04-09):
使用自动布线能够生成,但是再次进入布局空间布的线就会消失
这个是原理图缺什么吗?
还是说要设置什么?

网友A:
我用的SW自带的电气软件,好像这个更专业一些吧
【方案】
台达电能质量产品在火电厂厂用电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B(2021-10-21):
3D布线一直没搞明白,等大神指点吧
【方案】
【产品技术分享专栏】多泵系统控制方式-PF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