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这两种电机的差别

楼主(2021-04-09):
手上有两款,各位专家说说看,从原理上、性能上、使用领域上,本人小白一枚

网友A:
两种电机的结构都不同,应用领域不同
【方案】
图尔克农田喷雾机的配电线路

网友B:
57BL是无刷直流电机
下面那个是旋转变压器,旋转变压器一般是伺服电机用来反馈位置的。
【方案】
满足防爆要求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那个是电机,不是旋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呢?什么样的机构差别,分别应用在哪些领域呢?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可能上面的文字有误导,那个是介绍解决方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可能上面的文字有误导,那个是介绍解决方案的
最大特点,无刷直流电机主要是调速,相对有刷电机来说,它不需要碳刷。伺服电机主要是定位,比如要它转到哪个位置他就停在哪个位置。
【方案】
CNC | AL 2F报警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给无刷直流力矩电机配上编码器不也能实现定位么?同样,伺服电机调速也应该是没问题的吧?还是不太明白本质差别在哪里?

网友B:
我给无刷直流力矩电机配上编码器不也能实现定位么?
伺服电机是自带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也就是电机一圈可以分成131072份,这个是直流无刷做不到的。
同样,伺服电机调速也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这个我想主要是成本问题了,伺服的价格比直流无刷高,另外无刷控制简单。
【方案】
英威腾CHH100高压变频器在煤矿皮带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图片上那个伺服电动机本身没有配任何编码器,那个按厂家说的是一个分体式永磁同步电机,至于为什么图片上写伺服电动机,我也不是很理解
其次,也不是所有的伺服电动机都配131072分辨率的编码器吧?

网友B:
首先,我图片上那个伺服电动机本身没有配任何编码器,那个按厂家说的是一个分体式永磁同步电机,至于为什么图片上写伺服电动机,我也不是很理解

伺服电机的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配编码器那是必须的,因为驱动器要电机的反馈位置,比如驱动器要电机转一圈,到底是不是转了一圈,这个需要编码器告诉驱动器,反馈的形式有几种,图中是旋转变压器,还有旋转编码器,编码器又分增量式和绝对式。

其次,也不是所有的伺服电动机都配131072分辨率的编码器吧?

确实不是所有的电机都是131072,因为现在的伺服这个分辨率算是低的了,很多是比这个还高。当然也还有少数的是10000的

网友C:
无刷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控电机
如果就速度控,都能做到,那个转速最稳,心里有数吧

如果做位置控制,也都能做到,那个位置控最好,心里没数吗

脉冲位置,谁能做到,谁做到最好,没点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这这......让我这个心里确实“没点数”的人,实在不好意思再继续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厚脸皮再问问吧
1,速度,位置控制的好不好,难道不应该是电机、反馈器件、控制算法共同决定的么?
2,我一楼问的问题是,这两种电机(最近学习所得,这两种应该是BLDC和PMSM,按照您的分法,也可以都算作变频控电机)的制作、应用区别?大佬也可以给讲讲,洗耳恭听.

楼主:
回复 #11楼 知道一点
“无刷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控电机”
我总觉得伺服电机是个伪概念,哪个电机配上反馈器件不都能做伺服电机么?比如可以变频控制的电机加上高分辨率编码器不都能做伺服电机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厚脸皮再问问吧
1,速度,位置控制的好不好,难道不应该是电机、反馈器件、控制算法共同决定的么?
2,我一楼问的问题是,这两种电机(最近学习所得,这两种应该是BLDC和PMSM,按照您的分法,也可以都算作变频控电机)的制作、应用区别?大佬也可以给讲讲,洗耳恭听.
1.说的没错,再加控制单元
2.没学过问老师,如果你的要求不高,那种电机+检测都可以的话,你会弄套价格高的吗?位置控制要求0.01mm误差你敢不用伺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控电机”
我总觉得伺服电机是个伪概念,哪个电机配上反馈器件不都能做伺服电机么?比如可以变频控制的电机加上高分辨率编码器不都能做伺服电机用么?

配上反馈就能做伺服,做梦去吧,咋脉冲控制?在弄个脉冲转换板?

网友D:
1,LZ,电机大的原理其实都一样。
2,随工业进步产生各种电机;不同结构特性各有不同。
  无刷电机加编码器确实可以定位。
  但,
  为什么不选现成的伺服?
  仅此而已。
  熟悉特性选最合适是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带驱动器的伺服电机不就是一个电机加一个反馈器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带驱动器的伺服电机不就是一个电机加一个反馈器件么?
不带驱动器买它干嘛,钱多烧包?
没有驱动器怎么让它转还能按要求转等你研究,可能下届诺贝尔奖就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