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09):
终于连通了,现总结一下。
该CPU产品的缺陷是:出厂设了IP地址,一般人不知道,又把BOOTP设了disable,导致网络连不上,BOOTP发现不了CPU的MAC,而用USB又要求软件的版本高,这导致用户解决起来很麻烦。总结问题如下:
1.CPU出厂IP地址有可能是192.168.1.XX,默认BOOTP是disable。
2.在网线连接不上时,用USB口是唯一选择,USB线用打印机的即可。Rslinx版本要3.74以上。
3.USB或网线连上CPU以后,点右键选Module Configuration,对CPU的IP地址和给定方式可修改,修改时CPU要切换到PROG模式。
4.选BOOTP方式获得IP地址时,在软件BootP DHCP中才出现CPU的MAC地址,而且只在CPU上电时才出现。用BootP DHCP不用考虑电脑的IP设置。
5.CPU是空程序时也能自检通过,OK灯亮。存储卡不能自动加载程序(我还没有找到资料解决),可在联机时从RSLogix5000软件中处理器非易失性存储中载入。
6.上电时按复位键可清除内存程序,但IP地址保留。
7.网线用直连的,交叉的偶尔也行(为什么)。

网友A:
总结得不错.
因为你没@我,所以没跟踪你的问题.
现在翻出来看一下.
我看ip是10.10.0.100.usb是肯定能连上的,而且改ip不一定用bootp,用usb选静态应该也可以.
网线特制,那是胡扯.没有哪个厂家会蠢到逆世界潮流了.
很多网卡都能自适应,交叉和直连.老的网卡是交叉.

网友B(2022-10-28):
Rslinx版本高于3.5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