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较长

楼主(2021-04-09):
7.5千瓦三相水泵,电缆长70米,使用6平方电缆没问题吧?

网友A:
额定电流是15安,6平方的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B:
国标6平方铜线肯定没事……如果铝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有用变频器没?用的话最好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变频器控制,线路较长70米。变频输出到电机70米。

楼主:
主要是考虑线路太长,变频器输出到电机70米。

网友D:
变频器驱动电机,有条件尽量靠近电机为佳(变频器输出端电流大,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小,有助于提高等效供电电压降低损耗),我做过450米的深井泵变频驱动,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了平波电抗器

网友E:
尽量把变频器靠近电机,不过70米不是很远,6平方足够了,6平方正常带11千瓦,你已经放大一个等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