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机方式

楼主(2021-04-09):
在减速停机模式下,如果把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置为0S的话和自由停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负载,惯性大的话,你这样设置百分百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减速停机模式下,如果把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置为0S的话和自由停机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自由停机是变频器切断输出,你的电机管我屁事状态。

减速时间设为0的时候,变频器还要参考其他设置,如电流限制,过负载设置等,停机时间会比你设定的值长。

网友C:
一个给信号后变频器停止输出,一个是输出频率一点点降下来;

网友D:
自由停机  挂空档仍由滑行

减速时间0秒  一脚刹车踩到底

网友E:
变频器会报警。我试验过。施耐德会报警,制动命令。

网友C:
大多变频器有参数可以设定的,当加减速时间设的非常小,在加速时过流、减速时过压是报警还是自动延长这个时间来运行;

网友F:
减速停车是变频器参与了减速过程,如果功率大,减速时间短肯定报警,

网友G:
最短设过0.1秒,传输带类型负载,功率不大,现象是电机停止了,但是还要延续几秒励磁的声音。

网友H:
延续几秒励磁的声音?励磁啥声音?

网友I:
虽然你是设置为0秒停车,但变频器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报警

网友J:
急刹和利用惯性慢慢停下来。急刹会造成母线电压升高

网友K:
回复 网友H:
直流制动?

网友L:
回复 网友D:
说的太形象了,老板给力

网友M:
和开车类似,一脚刹车踩到底大概率是翻车了的。有些情况为了防止直接翻车通过设置,可以有ABS防抱死功能,实现类似点刹的效果。如果速度很慢、惯性很小也有可能实现软着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听着就是静态自整定时的声音一样。

网友N:
自由停车就像汽车挂空挡关闭发动机,管他滑行多远,减速停车就像踩刹车停车,如果减速时间设为0,那就相当于猛踩刹车制停,搞不好翻车,就这意思

网友L:
回复 网友N:
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