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如何配置?

楼主(2021-04-10):
这种要如何配置?客户要西门子1200的PLC,要求如下:PT100 38+点 。 AI 61+点。AO 22+点。 DI 100+点。 DO 170+点,用1200多CPU协作还是用ET200模块好呢?还是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A:
两个plc通讯的 和ET200的计算下成本比较吧。
还有编程调试方便的问题
+10

网友B:
用1200PLC+ET200SP模块,所有的IO模块,AI,AQ模块全部挂在ET200SP上

网友C:
预算的话忽悠客户足上1500

网友D:
这么多点,1200不行.
直接1500或者3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户不好忽悠啊

网友E:
这么多点还得注意cpu内存,程序简单还好,程序复杂用的块多1200内存会不够,我这之前有个项目数字IO和你差不多,几个模拟量输入,几个PFOFINET通讯,程序有点复杂,工作存储器基本满了,plc有时候会卡

网友F:
怕程序存储区不够那还是用几台PLC分开控制,之间再通讯好点;

网友C:
不想上高一级的PLC,那就搞两三套S7-1200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