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变量类型转换里发现inttostr会丢掉小数点部分..在变量标签里面是INT类型的变量.但显示的时候是##.##有两位小数..
如果用inttostr  那两位小数会被舍掉..
这时候用realtostr来转换..就可以保存小数..
所以这个real  和int针对的并不是在标签变量里的变量类型
而是这个变量在citect里面实际显示的数字格式...

网友A:
int意思不就是没小数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int就是整形..
因为在工程里那个变量是int类型的..
我就用了inttostr这个函数
但实际上那个变量在画面上显示的格式是##.##  是带小数点的..
就是用整形显示一个浮点数..还做了一个比例缩放
比如这个int实际的值是1234   他在画面上显示的是12.34
但用inttostr写到报表里就只剩下了12
后面的.34直接就莫得了
所以还是得用realtostr才能保证写到数据库里的也是12.34

网友A:
citect还做这种缩放啊?有点像屏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直接在变量标签里面做的....
我这也是接手别人的工程.
第一次用西亚特

网友B:
inttostr是把整型变量转为字符串,画面上显示的是12.34,转化后是“1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指令似乎并不在乎你这个变量本身的数据类型..
因为我转换的那个变量本身是int类型的...所以我就用了inttostr
结果就是.后面的丢失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虽然变成整字节了,但是尾数直接被去除了?

网友B:
浮点数转为整数,整数转为字符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命令是整数转字符串...
结果程序里的整形是带转换显示小数的..
小数部分丢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就是整型的变量..
但用浮点数转字符串的命令去写入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