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数控车床,上位机是 数控系统,只能 集电极发脉冲,送到伺服,尺寸越做越小; 后来 通过一个集电极转正交脉冲的 转换板,送脉冲到伺服,伺服改成AB脉冲模式,结果尺寸越做越大。
屏蔽双绞线也用了,磁环也加了,接地也做了(可能接地不是很规范),变压器用的是伺服专用的电子变压器,滤波也用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望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啊

伺服功率400w和750w,750w的基本不怎么受到干扰,400w的受到干扰,信捷的,三菱的,松下的都换过。

网友A:
系统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再不行把电子变压器换成普通的变压器。

网友B:
你太要求集成化了
集电极脉冲改成A-A非

楼主:
好的,先把电子变压器换掉

网友C:
既然你只是400W的会有干扰这么邪门,把他换成不受干扰的700W的能否可以?

楼主:
给400w单独配了一个 传统的380转220三相隔离变压器(独立的电箱,电箱里面就一个变压器和一个驱动器),干扰依然存在
用750w的代替这个400w的,也试过,问题依旧,不过好像不是在这台设备上

这个小机床,我做了好多,时不时会有一台会出现尺寸,越来越大(或者越来越小),大部分又没问题

上位机 的开关电源前 加隔离变压器  这个措施再试一下啊

网友D:
集电极发脉冲,传输线一般在2米以下

网友E:
设备上所有的电机线都用屏蔽线,最好的办法就是缩短脉冲线的距离,还有就是设备24V使用多开关电源,信号单独一组,伺服刹车,风扇灯啥的接一组

网友F:
脉冲频率恨不能设置小一点?数控和伺服硬件电路上图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把脉冲频率降下来,是吗?
分辨率不要这么高,我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5v和24v分开供电,是吗, 传统是双电压的开关电源供电的
我查了论坛以前的帖子,我准备5v单独用线性电源供电,试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24V也可以分开,大的24V负载用单独的电源供电,常见的步进,伺服刹车,比较差的电磁阀,风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