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触摸屏的,有时正常有时没电,接入的24V电源和指示灯正常,没电压输出时就变压器这里没起振,也没看出松动脱焊的地方,正常时怎么动都正常,没有输出时怎么动都没输出

网友A:
哪个是电源芯片,看看它的初始电压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TK6070的屏,如果是非要里面的程序还有修的必要,如果有备份的程序,建议直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电源芯片,看看它的初始电压回路有没有问题.
变压器右下角有个很小的6脚芯片,型号得有高信放大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K6070的屏,如果是非要里面的程序还有修的必要,如果有备份的程序,建议直接换了;
我是想能修好就修好,就电源部份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采购一次大概要多久

网友D:
这个是双面PCB,虚汗的可能性较低,加热试试,电容失效,半导体性能不良应该比较可能。

个人感觉没价值维修

网友E:
VlPER22之类的芯片,
都差不多的电路。
对着原理图很易修了(但要花时间)。

网友F:
启动电阻看看吧

网友G:
发来我帮你修吧

网友H:
检查电解电容是否失效,适当减小启动电阻试试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上电后 用示波器量测电源震荡信号波形怎么样 看看电源芯片工作电压 这种类似主板经常维修 可以加个微信交流 15225199530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开关MOS管大概 用的K3591可以查查电压与条件

网友J:
外夸一个24v电源,把这个电压取消,方便快捷效果!

网友K:
大毛病没有,应该莫个元件性能不良或虚焊,查查启动电阻、芯片供电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