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与威纶通MT8071iP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10):
三菱Q06H使用QJ71C24N的232串口与威纶通MT8071iP进行通讯,接线方式如下,
三菱 威纶通
2 → 6
3 → 9
5 → 5
通讯没有反应,QJ71C24N上的RD和SD的灯不亮;
尝试过将三菱端的2/3号换线也不行,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求问群里大神解答

网友A:
测一下6脚电压.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选QJ71的驱动

网友C:
如果你选择的是CPU 你该使用CPU自带的232 而你用的是扩展 就该选择扩展的型号 才能对应上。

网友D:
你选的要连在CPU上USB口下面那个圆口上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型号选择了,还是不行,波特率之类的参数全部都对上了,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一直用西门子,不知道原来三菱通讯触摸屏这么麻烦 (╥﹏╥)
另外,为啥我的参数设置的右上角,没有串行通讯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圆口也试过了,也是通讯不上,是不是PLC那里的通讯设置要设置成232通讯?
另外基/偶校验那里设置找不到

网友D:
圆口的接线与电脑的连线是不一样滴;先看连接线对不对;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玩的楼主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把经验分享下吗
我玩了一个礼拜都没玩明白

网友F(2021-05-14):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不?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