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我家的冰箱不知道怎么了插上插座一会漏保就跳了,我检查了一下是主板上有一个插头,插上就跳闸,三根线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一下群里的老师,给指教一下

楼主:
就这个插头

楼主:
不知道这个是哪里的电

楼主:
这个上面插了三根线,一根红白双色,一根蓝白双色,一根蓝色。

楼主:
放大的图片,就这个红色的插头

楼主:
插的是DF-L, DF-N, N三个针

网友A:
老板,进错论坛了,

这里是研究麻将的论坛,你该去隔壁的

网友B:
如果压缩机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自动除霜加热管爆裂了(是玻璃管)的,通常安装在蒸发器下面。

网友C:
看看 机子附带的接线图就知道这个板子的负载,逐个把负载断开,看哪个负载漏电,如果压缩机漏电就晚上偷偷的丢了吧,其他地方漏电就检修一下还可以用,一般这个板子很少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大约小手指头大小的玻璃管里面好像是一个电饭煲里面的过热保护在串联一个电阻之类的东西,另外有一个铜的好像是发热管两头接线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压缩机上的插线拔掉他还跳

网友D:
无霜的还是直冷的??自然散热还是风冷散热??是不是变频的??,,,,,,,,,慢慢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风冷,变频,风冷散热

网友E:
几年的冰箱?
可能某个继电器触点粘连

网友F:
压缩机如果没有问题,风扇用摇表测一下绝缘……

网友C:
这个板子带的负载也没多少个,既然压缩机没问题就用心找一下吧,配件在网上买很便宜的

网友G:
顺着DF-L, DF-N, N三根线找找,最好用表配合测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才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