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组态王6.55和MOXA5430串口服务器通过MODBUSTCP 组态,设备地址组态为:192.168.0.100:8001 1    组态王通讯测试读取温湿度传感的30001 30002时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1口通讯灯闪,但总是报通讯参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组态为192.168.0.100:8002 1时发送测试指令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2通讯灯闪,但报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否哪里配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6.55和MOXA5430串口服务器通过MODBUSTCP 组态,设备地址组态为:192.168.0.100:8001 1    组态王通讯测试读取温湿度传感的30001 30002时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1口通讯灯闪,但总是报通讯参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组态为192.168.0.100:8002 1时发送测试指令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2通讯灯闪,但报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否哪里配置不对?
读一下4区的寄存器呢?看看行不行
或者最直观的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发Modbus TCP命令就能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6.55和MOXA5430串口服务器通过MODBUSTCP 组态,设备地址组态为:192.168.0.100:8001 1    组态王通讯测试读取温湿度传感的30001 30002时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1口通讯灯闪,但总是报通讯参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组态为192.168.0.100:8002 1时发送测试指令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2通讯灯闪,但报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否哪里配置不对?
读一下4区的寄存器呢?看看行不行
或者最直观的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发Modbus TCP命令就能知道问题所在。

4区也读不出来    直接用MODSCAN32和串口服务器TCP通讯测试也不行     使用Assist设置好IP及端口  发送0104000002 可以读取到温湿度

网友B:
没时间仔细看5430.
我怎么记得串口服务器不是modbustcp,是虚拟几个串口的呢?然后通过串口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时间仔细看5430.
我怎么记得串口服务器不是modbustcp,是虚拟几个串口的呢?然后通过串口通讯.
那么就是Modbus RTU Over TCP/IP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6.55和MOXA5430串口服务器通过MODBUSTCP 组态,设备地址组态为:192.168.0.100:8001 1    组态王通讯测试读取温湿度传感的30001 30002时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1口通讯灯闪,但总是报通讯参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组态为192.168.0.100:8002 1时发送测试指令可以看到串口服务器的port2通讯灯闪,但报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否哪里配置不对?
读一下4区的寄存器呢?看看行不行
或者最直观的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发Modbus TCP命令就能知道问题所在。

4区也读不出来    直接用MODSCAN32和串口服务器TCP通讯测试也不行     使用Assist设置好IP及端口  发送0104000002 可以读取到温湿度
那看来还是3区的寄存器,要用04功能码,只不过通信协议不是Modbus TCP,而是Modbus RTU Over TCP/IP
你得看看组态王有没有这个驱动
然后看看串口服务器有没有把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时间仔细看5430.
我怎么记得串口服务器不是modbustcp,是虚拟几个串口的呢?然后通过串口通讯.
那么就是Modbus RTU Over TCP/IP了
moxa的我们用过一款,电脑通过以太网连moxa以太网口,然后出来4个串口连modbusRTU.
电脑连的以太网不知道什么协议.
具体情况是,安装moxa串口服务器以后,在电脑产生4个串口(COM口).然后组态软件就直接用这4个串口进行modbusRTU通讯就行.相当于以太网是透明的,电脑看到的就是4个串口.

网友B:
所以安装好moxa后,查看电脑设备,看出来的4个串口号.
然后在组态王添加modicon-modbusRTU通讯,选择上面产生的串口号,设置波特率等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安装好moxa后,查看电脑设备,看出来的4个串口号.
然后在组态王添加modicon-modbusRTU通讯,选择上面产生的串口号,设置波特率等等就行.

这样组态王在运行中就不能关闭mox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