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0):
厂里一台设备控制是用的CJ1M CPU11,出现cpu的Err/Alm状态灯亮无法运行,以前没有处理过此设备问题,临时下载cx-programer软件,调整cpu拨码后,选直接在线,过程中有如下图提示,后显示上载程序成功,但没有发现程序,检查cpu电池只有1.6v,怀疑程序丢了,但是系统时钟还是正确的,不知道哪位熟悉此系列的网友看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A:
既然陈工上船,就请他路面好了。

查看一下错误日志,估计程序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显示上载成功,实际就看到途中那个空程序段。日志里有 80f1 内存错误和电池错误。

网友A:
双击程序段看看,不会都是Nop,还应该有????

网友B:
1.6V那说明已经没电好久了,肯定是丢失了;

网友C:
第一张图 你选的 是  还是否 ,如果是否 是不会上传程序的  就是显示上传成功也是没有程序的,必须先解密 释放密码 才能上传的~

网友D:
我想到的是有密码保护所以没有读出来程序哦!

网友E:
非官方加密。

CJ系列不要电池程序也不会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非官方加密。

CJ系列不要电池程序也不会丢的

忘记之前扔掉的那个是什么型号了,和楼上描述一样,电池没电,然后上传程序为空

楼主:
清楚了一下内存错误,cpu倒是运行了,而与之相连的触摸屏却一直处于初始化状态,无法进入界面。

网友A:
触么屏初始化状态?还是提示通讯等待?

网友B:
可能是PLC内掉电保持区数据丢失,对应触摸屏的控制区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清除cpu错误前,触摸屏还有画面,只是部分功能选择后没反应。清除错误后,触摸屏只是显示“系统初始化中”,进不了系统。

网友A:
谁家屏?
上张“系统初始化中”的画面
使用232下载程序? dip开关拨回原装?
CPU dip开关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OMRON的老屏了,cpu的拨码都是在off状态,清除内存错误时,屏是断开的,因为和电脑用的一个口,只是拨码5打到on电脑才能连上,感觉应该像楼上所说,清除时通讯地址之类设定可能丢了。

网友G:
NT631的屏?
程序可以读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屏是NT21的,CPU的程序自己也上传不了,可能是丢失了,正在联系厂家要程序。

网友G:
cpu倒是运行了,
只是运行灯亮了 没有输出?

网友A:
按手册找出屏通讯格式,修改PLC与其一致试试

楼主:
经过一番折腾,找厂家要来了程序,将cpu的dip5开关打到on,选自动端口,下载程序,恢复正常。

网友H(2021-08-23):
设置了密码保护,上传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密码,已经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