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l82安全型PLC不能正常下载进去程序,组态了轴之后就下载断通信

楼主(2021-04-11):
如题所示我用的是1756—l82PLC,只要组态上轴,下载时就会如图所示,ALL MODULES时断开通信了,CPU类似于断电重启,主要错误就是上电故障,自己重启一下就好了
固件版本是31.011.我尝试升级到31.13也不行,DMK工具提示我固件包不对,可是这也是我从AB官网下载的啊
求各位大神们指教一下啊,我已经搞了两天了,毫无头绪啊啊

网友A:
图呢?
安全PLC组态为安全工作没?
加上轴是不是不支持安全型?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显著优化车用电机装配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安全PLC组态为安全工作没?
加上轴是不是不支持安全型?
我只在这个地方改了一下别的地方没动

网友A:
具体我也没碰到过.
看错误有"无效的属性值".
这个是一个老外讨论的,里面有关于1.61(带cf卡),1.60(不带cf),1.62(带sd).
http://www.plctalk.net/qanda/archive/index.php/t-75454.html
值得注意的是里面有一个关于下载到存储引起的1.61,1.60错误,一个是hmi的ip地址和plc网络不一致的错误.
【方案】
保时捷卡宴售后市场安装PathFindIR?红外热像仪

网友B:
什么是安全PLC啊
【方案】
媒体之声 | 践行绿色智造 引领“零碳”时代

网友C:
楼主好,看你的程序,像是双星轮胎厂 轮胎成型机程序,能否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
【方案】
系统集成式能源测量助力实现从能量管理到状态管理的过渡

网友D(2022-01-26):
【方案】
英威腾高压矢量变频器在糖厂压榨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