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1):
有谁用过触摸屏读取PLC1数据传给PLC2吗

网友A:
用过威纶屏的“元件”--“资料传输(背景)”

网友B:
大部分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资料传输或者数据交换之类的

网友C:
但是不考虑可靠性么?关了屏是不是会影响生产?

网友D:
触摸屏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E:
这个,我做的一套一拖四系统(PLC是4套,触摸屏2套,上位设备4套),4台PLC之间数据交互就是触摸屏解决的

网友F:
没什么不PLC直接交换数据

网友G:
维纶屏的培训教材里面有案例

网友H:
除非触摸屏需要这个数据,否则如果是单纯让触摸屏做无效数据的搬运工(触摸屏用不上的数据),那么本来就很窄的通讯通路,还要被搬运工的数据来堵路,导致拥堵不堪,通讯效率大打折扣,这就是失败的设计。

所以,逻辑控制编程要简洁,那么通讯编程和通讯的架构组网的时候,也更加要学会简洁的设计呀。

网友I:
只要触摸屏支持连接多个PLC,用脚本功能赋值就行了。

网友J:
昆仑通态屏在运行策略里面使用诸如以下语句就可实现搬运数据
IF DVP12SS211T_读写M0026=1 THEN
  DVP48EH00R3_读写M0356=1
ELSE
  DVP48EH00R3_读写M0356=0
ENDIF

威纶通屏使用资料传输功能(成功做过,记不清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昆仑通态屏在运行策略里面使用诸如以下语句就可实现搬运数据
IF DVP12SS211T_读写M0026=1 THEN
  DVP48EH00R3_读写M0356=1
ELSE
  DVP48EH00R3_读写M0356=0
ENDIF

威纶通屏使用资料传输功能(成功做过,记不清了)
昆仑通态客服就是让用脚本实现,但我发现在两个设备变量连接连接同一个变量就可以,非常方便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很有兴趣!但没有理解你说的方法,有点疑惑,能否提供个简单举例……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可否能这样理解:
PLC1:DVP12SS211T的变量M0026连接变量S
PLC2:DVP48EH00R3的变量M0356同样连接变量S
那么不管PLC1变量M0026还是PLC2变量M0356有变化,对方变量跟着变化,始终保持数据一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否能这样理解:
PLC1:DVP12SS211T的变量M0026连接变量S
PLC2:DVP48EH00R3的变量M0356同样连接变量S
那么不管PLC1变量M0026还是PLC2变量M0356有变化,对方变量跟着变化,始终保持数据一致。
对的,昆仑通态我做过,三台1200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谢谢!好办法。我试试。

网友L:
我还以为只有我用过这种骚操作,不同品牌的PLC通过HMI转数据通讯

网友E:
还有就是对于那种速度较低的,我还做过将PLC的输出全部由触摸屏映射,PLC里面只有M输出,找不到一个Y输出(程序里面只有4个4个Y点可以查到,因为是伺服电机),其余的接触器、电磁阀之类全部只有M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不是这么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温度设定值时用一下,反馈速度要求不高,写通讯程序麻烦,通过触摸屏传输简单些

网友M:
可以是可以,通讯里面最好加上心跳检测,万一通讯问题,两个PLC还可以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