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MC 24点机型脉冲输出

楼主(2021-04-11):
脉冲机型样本上介绍:4点高速200K,4点中速20K。软件上配置如图,这个意思只能配置4路脉冲输出。比如y0-y1为两个点,高速脉冲只有Y0输出,但是叫做2点高速200K。4点高速200K,意思就是:y0-y1.y2-y3.四个点两路脉冲,叫做4点高速输出。剩下的4点中速和这个意思一样。
看样本,以为这个共有8个点能高速输出,其实是每2个点一路脉冲。
这个意思理解的对吗?

网友A:
理解没有错 简单 说就是只能带4个伺服 步进。

网友B:
Y0~Y7都可以输出脉冲,但并不能同时带8路;
当你设成脉冲+方向模式时,可以有4路200KHZ,另外4个点控制方向;
如果你设成A、B脉冲模式,那此时最多2路200KHZ,另二路20KHZ输出;
所以不论用什么模式,主机上最多就带4台伺服或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Y0~Y7都可以输出脉冲,但并不能同时带8路;
当你设成脉冲+方向模式时,可以有4路200KHZ,另外4个点控制方向;
如果你设成A、B脉冲模式,那此时最多2路200KHZ,另二路20KHZ输出;
所以不论用什么模式,主机上最多就带4台伺服或步进;
设置成脉冲和方向,Y0,Y2脉冲输出200K,Y4,Y6输出20K。好像是这样

网友B:
对,这个Y0 Y2对应的方向只能用Y1 Y3,所以24点的话设成脉冲+方向只能2路200K,2路20K;
60MCT的Y0~Y7都是200K,可以4路都是200K输出;

网友C(2022-04-21):
主机上最多就带4台伺服或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