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1):
plc控制电机启停电路图,包括就地开和plc都能开停

网友A:
这需要加个转换开关切换,一边由PLC控制,一边由普通控制。

网友B:
一个电机的开关你搞这么复杂干嘛,干脆你就不要PLC不就好么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一套用PLC,与一套继电器的并联使用,还都能各自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
回复 网友C:
x1x?2?x?3需不需要接按钮,接按钮不就220v了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x1x?2?x?3需不需要接按钮,接按钮不就220v了吗?谢谢
是在同一个地方,想省套按钮?那你要二套是不是钱烧的

使用双触点按钮不久避开2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