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观察开关是漏电跳闸还是短路跳闸?(20210413)

楼主(2021-04-12):
如图这样的开关,漏电跳是不是那个圆头测试按钮会弹起?短路跳是不是中间手柄会在中间位置?

网友A:
过载跳闸,右下角的测试按钮不会弹起来,漏电跳闸它才会弹起来。只要跳闸了,开关都会弹到中间位置,需要先复位后才能合闸。

网友B:
漏电原因跳闸的是要复位后才能合闸的

网友C:
短路的话估计你合闸的时候那个声音会很好听的
,小的我碰到过,大的没见过。漏电的一般都是过几分,至少能合上一会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哥们经验丰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样的开关,漏电跳是不是那个圆头测试按钮会弹起?短路跳是不是中间手柄会在中间位置?

网友F:
漏电的话,第二次会可以合闸上去的,但马上就要跳。短路的话你根本难以合闸上去,在你合闸的一瞬间那闸会跳火

网友G:
漏电跳闸,会等一小会儿才会跳闸,短路基本瞬间跳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样的开关,漏电跳是不是那个圆头测试按钮会弹起?短路跳是不是中间手柄会在中间位置?
意思是从外表看不出是短跳还是漏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从外表看不出是短跳还是漏跳了?
这种塑壳式断路器是看不出漏电跳还是过载(过流)跳闸的。右下侧的那个红式按钮仅是一个漏电试验按钮,不是漏电跳闸指示按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漏电跳闸,会等一小会儿才会跳闸,短路基本瞬间跳闸

不能这样认为。

漏电跳闸后,能否立即合得上闸,视漏电大小而定,漏电电流小的,如你所说,漏电大的,一合闸立即脱扣(跳闸)。

至于短路也是一样的,跳闸速度与短路线路的阻抗大小有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从外表看不出是短跳还是漏跳了?

这种塑壳式断路器是看不出漏电跳还是过载(过流)跳闸的。右下侧的那个红式按钮仅是一个漏电试验按钮,不是漏电跳闸指示按钮。
如果没烧东西,想确定是漏跳还是过载跳还难判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烧东西,想确定是漏跳还是过载跳还难判断了

你不妨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对于塑壳断路器来说,跳闸了你能很容易判断是漏电还是过流(过载)造成的?我虚心向请教你,你如何判断?

同时也向各位请教,对于塑壳式断路器,跳闸了,没有烧东西,你们如何判断是漏电跳闸还是过流(载)跳闸(熟悉现场环境的除外)

跳闸了,如果不是对现场非常熟悉,对设备非常熟悉的话,你想轻而易举地找出是什么愿因跳闸,不花费功夫用排除法处理,恐怕你几个小时都找不出原因。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抱歉,遇到跳闸就找协作方解决表情---没本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主要还是看熟悉现场的程度,要么就是排除法,点动排除。

网友H:
从无法简单判断角度,产品不能升级一下?是被条款制约还是成本卡住,或技术问题。

楼主:
主要是客户现场有跳闸,需要做一个初步判断,还以为可以从上面断路器看个大概

网友E:
对于带漏电跳闸指示器的漏电保护断路器,不要完全相信指示器弹出的就肯定是漏电跳闸。在我的几十年电工维修作业生涯中,曾经碰到过不少漏电跳闸指示器弹出来的,实际并不是漏电跳闸。过载保护跳闸的、过流(短路)保护跳闸的,漏电跳闸指示器经常也会弹出来的。

这个与漏电保护断路器的品牌、型号、内部结构有关,不要一本黄历翻到底。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把这品牌,厂家,型号....拉黑

网友I:
小型的漏电断路器经常遇到漏电指示器弹出来跳闸,但你就是查不到漏电的地方,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换一个新的断路器就不再跳闸了,你如果还在一直查漏电,那累死你也找不到故障,因为是漏电断路器本事质量出现了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也是,这种很难判断,而且这几年工作经验看下来,因为漏保自己出故障跳闸的也有好几个了,虽然概率不大 ,但是如果一旦去查漏电,那是巨大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