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2):
中达优三菱PLC触摸屏一体机实现电动蝶阀正反转x端如何接线

网友A:
电动阀不需要接X端吧,Y端输出就可以了,两个输出点,一个开,一个关,PLC输出点应该功率不够,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
输入要接,开限位、关闭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要接,开限位、关闭位

电动阀内部自带有限位开关的,也就是外面一直通电都没关系。

网友C:
如果你需要知道阀门的状态才用到X端口

网友D:
PLC部分跟三菱PLC是一样的接线,没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