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2):
各位大佬好,我算是个plc小白,毕业设计是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移,然后老师要求用学校的欧姆龙试验箱和有的电机,试验箱应该是cp1h,电机是松下A5。想问一下我现在应该去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能让我做这个设计,我在网上下的欧姆龙plc教程都上百集感觉学完来不及了。

网友A:
学一下plc伺服指令就行.

网友B:
CP1H晶体管的就行了,带脉冲输出;接线先搞明白,再指令应用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059

可以参考下,以前写的CP1E,类同。

1,硬件接线,
2,程序,包括脉冲输出的辅助IO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