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M340)Modbus服务脆弱性导致绕开会话管理机制并使设备宕机

楼主(2021-04-12):
施耐德M340 PLC
通过向M340发送具有一定规律的UMAS子功能码,不仅可以绕过UMAS的会话管理机制,而且可直接导致目标设备完全宕机
上述攻击发生后,会导致M340不仅网络拒绝服务,而且IO输出也受影响。只能通过冷启动(强行断电后重新上电,启动设备)地方式进行恢复。

网友A:
这厉害了.
见过西门子拔串行通讯线停机的.

网友B:
看来工业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现在都是说5G+工业互联,感觉网络安全也不能忘记!

网友D:
与网的地方就有江湖!网络安全也不能忘记!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更为重要。

网友E:
想起大名鼎鼎的震网病毒,需要弄懂对方工业控制系统硬件架构,针对性的编程工控病毒,需要内鬼配合,用U盘等设备将病毒感染致对方的工业内网电脑。而且还要进行仿伪装技术,无规律的损坏其工控设备(有规律损坏的话极易被检修查出)。
莓果为了用计算机病毒入侵控制伊朗核工业的西门子工业控制系统,不惜烧钱新建一个一模一样的仿真铀浓缩工厂,还去烧钱去搞了微软操作系统的零日漏洞,简单的说用国家力量,不惜成本搞得。

网友F:
这个就是开了个危险的后门

网友G:
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也确实不简单!

网友D:
现在自动化设备功能越来越强大智能,但往往忽略网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