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2):
200 SMART PLC(新的,调试阶段)模拟量输入模块通道一年之内碰到3个坏,换一个通道或者换个新模块就好了。一年之间用 200 smart plc不超过十几台,有两次是调试别人做的电控是发现,有一次自己做的电控时发现,现在这个品控这么差吗?用的S7-1200 PLC比smart多很多,但是从未出现坏的现象,害的我现在出口的项目都不敢用200 smart PLC了。

网友A:
模拟信号隔离器加上吧;

网友B:
很少用斯玛特的模拟量,暂时没遇到,考虑避坑。不知楼主案例中的模拟电压来源怎么样导致?能否更加具体?

楼主:
都是用的4-20mA信号,有两线制压力变送器,串24伏电源,还有称重仪表直接输出4-20mA信号的。

网友C:
我没有碰到过楼主那样的模拟量模块坏,已经使用了几十个模块,但是200smart主机坏过一个(非外部因素)。

网友D:
楼主两线制信号直接接入模块的?
我们每年起码要用上百块模拟量模块,但每个模拟量都有隔离器,一年也很少坏一两个模块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讲,我也一直都有用S7-200 SMART 模拟量模块一直都用,没听说过这么脆弱。反倒是S7 1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是无法接受软启动器的4-20MA信号,软启动器品牌包括ABB  施耐德。不知你有所耳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第一次听你讲,我也一直都有用S7-200 SMART 模拟量模块一直都用,没听说过这么脆弱。反倒是S7 1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是无法接受软启动器的4-20MA信号,软启动器品牌包括ABB  施耐德。不知你有所耳闻吗?
我都用过,没任何问题
我估计是你们接线有问题
西门子模拟量通道最好共地,也就是说负端要接到一起,比如你用了两线制传感器,你软启动或者变频器模拟量信号负端与开关电源负端接一起,不然跳动会很大,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两线制信号直接接入模块的?
我们每年起码要用上百块模拟量模块,但每个模拟量都有隔离器,一年也很少坏一两个模块
成本控制,不用隔离器,同样的S7-1200 PLC也不用隔离器,但是1200 PLC就从来没有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