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回原点

楼主(2021-04-13):
FX系列回原点ZRN  DSZR两个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ZRN?什么时候用DSZR?两者对接线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A:
ZRN比较简单,只需要一个DOG信号
DSZR功能强,除了DOG信号,还需要一个零点信号
DSZR在回原点过程中,没有碰到DOG信号,先碰到极限后,可以自动返回再找以此,ZRN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