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台达可以用st语言的最便宜的是哪款?

网友A:
台达的PLC不了解,你可以下载这个软件,然后看里面的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了解到的,台达AS200/300系列支持ST和C,便宜就AS300N就是一个主机,带IO的就是AS218了,买二手的AS320。不一定对哈!
----------------------分隔线---------------------------
DVP的要ES3系的才支持ST,但没有C。

网友C:
DVP,用ISP就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台达居然有支持C的PLC?台达有没有屏支持C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DVP的要ES3系的才支持ST,但没有C。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看介绍台达中型PLC  AS200/300是自己搞的CPU哟,小型的ES3好像也是用了这个CPU的。我只用过ES2系列的,AS200/300和也还没有实际使用过,看介绍里是可以支持C的。触摸屏估计不会支持C,因为工业控制核心还是由PLC来完成的,屏运行C必要性不大,但屏本身也是可以文本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