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偶尔看到一段以前公司的老程序,不知道为什么将硬件计数器C253转换成软件计数器C253(OP)?我一开始以为占用了X5触点,但我看了程序没有用X5触点。求解?

网友A:
看看实际X5有没有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到接线,就很疑惑

网友B:
这个要结合你德具体的程序来分析,也不排除是一行多余语句

网友C:
程序里不用X5的,直接读取对应高速计数器的数值,触点接上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