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问题 请教下各位老哥 怎么能把信号隔离开?

楼主(2021-04-13):
现在是一个仪表 一个传感器 一个PLC
传感器是脉冲输出 三根线 电源两根线加一根脉冲线 12V供电 以往我都是用仪表给传感器供电 仪表负极与PLC共负 脉冲线接到仪表然后并联到PLC输入点 采集脉冲信号
这次换了一个品牌的仪表 也是这么接 但是PLC输入端显示是长通状态 把频率线从仪表断开来 PLC能采集到脉冲信号
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我接线方面太弱了 这种办法是要把信号隔离开吗 又有什么办法隔离呢

楼主:
想了个办法,把频率输入接到plc,程序里接通一个高速输出是否可以?不用高速指令,高速输出口可以输出吗?是不是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个办法,把频率输入接到plc,程序里接通一个高速输出是否可以?不用高速指令,高速输出口可以输出吗?是不是受扫描周期影响?
这样不能实时输出,除非是支持手轮的plc,淘宝有脉冲信号分配器,一进二出的,了解一下。

网友B:
出个图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B:
只接仪表正常吗?

网友C:
中间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D:
主要是看新仪表的说明书,脉冲是PNP还是NPN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问题解决了,输入点接入plc,plc输入接仪表,延迟试了下,可以接受,没有明显延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问题解决了,输入点接入plc,plc输入接仪表,延迟试了下,可以接受,没有明显延迟
应该是plc输出接仪表吧
这样就解决了,是不是定时高速计数器采集脉冲,时间到就通过脉冲指令发送出来给仪表。

网友E:
感觉你这个传感器是常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