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FANUC 18M系统的加工中心出现了414(X.Y.Z三轴)和751主轴报警。机床上电后正常,但打开急停后电源报警代码01,主轴报警30,这个是主轴坏了还是电源坏了,哪位了解

网友A:
电源模块坏了,如长时间通电后再断电上电,模块可能恢复正常,但不能再长时间断电,这种办法应急可以,不能保证长期使用。

网友B(2022-07-26):
长时间通电后再断电上电,模块可能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