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3):
  这个我们公司已经出现4块屏都是这样的代码报警“RHAA131:Target Node Not Found(PLC1)。”一般直接换屏就可以;主要想修好这个屏,就是找不到哪边问题,请各位大神请教,本人维修小白。谢谢。

网友A(2022-04-28):
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也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