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4):
公司产品使用倍加福增量式旋转编码器,2相2输入接入PLC高速计数,小车在A、B两点之间往返行驶,A点作为小车的初始位置计数清零,拿计数数据判断小车实时位置以及行驶方向,HMI上模拟显示有小车运动轨迹。

设备已经正常运行了好几年,前段时间由于其他原因修改了程序,修改完后运行也正常。最近突然反映实际车辆下行大概在A-B中间位置时,HMI上模拟显示的小车已经跑到了最远点B点。指导现场检查,发现编码器计数基本是原来的2倍。(假如原来从A点零点到B点计数100,现在就要计数200)

编码器坏了?(怎么计数看起来还正常,只是相比原来扩大了2倍,程序中计数模式也检查了,没变,与原来一样)
PLC程序问题?(难道程序逻辑运行过程中还会变化)
抑或PLC硬件问题?

暂时找不到原因,还好每次往返计数数据都是扩大2倍,于是在PLC程序中将用于HMI显示的数据寄存器的计数值缩小了一半(原来这个数据就是高速计数器的计数数据,现在减半),这样修改程序后运行显示正常。结果正常不到半天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现场反馈实际车辆已经走到B点,HMI显示的车辆却还在A-B中间位置。等于编码器计数现在又恢复到了原来正常计数的状态,PLC程序中不能将用于HMI显示的数据寄存器的计数值缩小一半了。

尴尬之中……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plc高速计数倍率错了,西门子200可以设置4倍速模式,计数值加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PLC,程序中不设置倍率默认的是2倍率,我在程序里设置的是1倍率,怕2倍率计数超出32位有符号最大值。关键是“时好时坏”,一直比原来计数扩大2倍的话,程序中减小倍率或者缩小计数数据都可以,可是等你做了以上任何一个动作好了后,说不准啥时候编码器计数又恢复到原来的计数状态,这样你又得恢复到原来的程序。
我现在十分怀疑编码器坏了(但又没有碰到过或者听说过如此坏法)。
或者可能PLC的硬件寄存器(保存高速计数器数据的普通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恢复原来的程序,试一下。我出现过地线断了机壳带电,编码器屏蔽层接地就计数值不准,单独测机壳对地才几伏

网友B:
计数器多算1次。
应是程序稳固性问题,常见。
就象我手边在做寿命性测试的:专门写的测试程序几百个周期不定期马达在2个限位前后走。
后来将判断条件换一下,近10天都没事了。

网友C:
既然是修改程序后出现的问题,那就比较一下程序的异同(包括设置),应能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D:
编码器坏的现象不应该是这样,坏了应该是根本计数不了

网友E:
硬件(线路或者接线是否牢固),软件(在检查一遍程序,尤其是参数部分),软硬都要进行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一直有这样的疑惑。昨天还告诉现场更换编码器时直接连线路也换了,重新拉一路零时线路对比验证试验一下。

网友F:
整数倍的错误肯定是程序问题。跟编码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