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装置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21-04-14):
高压杆上的,是高压负荷开关的控制机构吗?

网友A:
应该是户外高压断路器的控制器吧,据说这玩意还配有遥控器的

网友B:
就是分界真空断路器控制器 又叫看门狗,配置不同遥控功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分界真空断路器控制器 又叫看门狗,配置不同遥控功能不一样
谢谢大神。

网友C:
有了这个玩意,电网控制方便了,同时也更加容易受到攻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