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R-JE-40B

楼主(2021-04-14):
哪位大哥有QD77MS2和40B上CN3的接线图

网友A:
官网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找,要不发哥地址我,找了好就全是广告

网友B:
伺服的手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口只要这四根线吗?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口只要这四根线吗?不是很懂!

手册上就是这样介绍的

网友C:
像我们这边,一般来说,如果原点极限不接入驱动器的话,基本只有需要松刹车的时候才会接一组MBR出来

网友D:
三菱总线驱动的伺服(MR-**-***B或者MR-**-***C)都可以通过定位模块缓存或者特殊寄存器的bit操作,不要单独接左右限位与原点(接入PLC的X输入点即可映射到缓存或者特殊寄存器的b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告知定位模块和伺服的那根线怎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