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4):
在学习200与200smart PID控制,看到有的视频里有用PID"被控对象 "子程序来仿真PID闭环控制。这个子程序涉及到控制工程理论,传递函数。不知道怎么编,也不知道从哪里下载,以及具体使用细节,希望有大神用过的,能告诉我哪里可以下载,以及具体如何使用,关键TIM1~TIM3是什么?怎么填?谢谢!

网友A:
这个做测试经常编.
所谓被控对象,有各种特性,不外乎就是输入经过特性后输出,这个特性,就是它的传递函数.
被控对象不同,传递特性不同,所以这个不能是一个特定的对象.
一般按化工过程,有各种设备特性,比如管,换热器,罐,塔等等.按参数有流量,液位,压力,温度等特性.
最简单的被控对象,是线性对象,就是说输入(PID的输出)引起的输出(被控参数,pid的输入)是线性的,且和时间无关.
其它也有非线性的关系,比如流量可能是开方,阀门可能是平方等等.
温度往往有滞后,就要加滞后时间,有纯滞后,有其它滞后.
别人编的被控对象,要知道别人各参数的意义.自己用,就编一个线性的就行,大概就是和中学的直线方程一样,斜率(增益GAIN,就是放大倍数),截距(偏移offset/bias,或者它这个DISV?).加起来就是:OUTV=GAIN*INV+DISV也可能OUTV=GAIN*(INV+DISV).如果加上纯延迟OUTV(t+DTIM)=GAIN*INV(t)+DISV,OUTV(t->t+DTIM)=0.

楼主:
谢谢回答!领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