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14):
菜鸟求教,昆仑通泰7062TD触摸屏控制台达DVP14SS与西林SD80型变频器,触摸屏上制作控制变频器启停信号按钮,再制作改变变频器频率的输入框,都需要通讯控制。PLC程序该怎么写,屏上变量该怎么制作?第一次接触,求大神指点,最好可以画个草图,谢谢

网友A:
呵呵,这可不是一个草图的问题,先看看相关配置的手册说明书,然后再针对性的提问吧,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B:
你需要用触摸屏对2台变频器做通讯控制,而且你的启动和停止都在触摸屏上,那你就不需要PLC控制了呀。具体例子网上有的。

网友B:
实例,网上下载的,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