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4):
以前是格雷码绝对值编码器,改485通信绝对值编码器发现数据刷新慢,导致运动误差大了N倍,郁闷了

网友A:
编码器不支持高速通讯,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增加个二传手很正常

网友C:
485通信这种半双工的硬件接收编码器信号,
(这里我理解为LZ用modbus协议)这种2数据帧之间的时间停顿间隔都要3.5字符以上的协议,
大闭环去定位控制运动,你不踩坑谁踩。

虽然我也没半桶水,
给更懵的提个醒:
485通信这种半双工的硬件+modbus协议这些,
只能当微信用(什么时间看到,高兴了,才去做表情),不能当打电话用。

网友D(2022-07-26):
闭环去定位控制运动,你不踩坑谁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