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5):
四台三相电动机加减速机来带动四条链条 , 用变频器能实现恒定速度吗? 链条8米,进出料都用机械手绝对时间取放料,所以需要四条链条速度一样并且恒定。

网友A:
4条一直转?8米也不长,为啥用4个电机,负载很重?

试试一个定速,其他跟

网友B:
一拖四行不0.0

网友C:
这样控制有点难……

网友D:
能机械同步就尽量避免电气同步。

网友E:
是不是8米长一条,共计4条,每台电机带动一条,要求4条链条的速度一致,相当于是4条独立的传送带。

这个主要看你的速度要求需要精确到多少,有个朋友帮别人做了一条牛仔布的洗水线,8台变频器走通讯调速同步性还可以

个人觉得你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实在不行最多再加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这样试一试。

网友F:
在不出故障卡死的状况下可以做到基本同步,可以的话尽量用一个大电机拖动四条链条,安装限制再考虑电气同步

网友G:
机械同步比电气靠谱,不差钱的主除外

网友H:
短时间比如10分钟内可以,时间长肯定不行

网友I:
三相电动机,我理解为鼠笼电机对吗?
有同步要求用鼠笼,这选型,,,,,,
不是不可以,这麻烦的,,,,,,,
用同步马达是不是好点?

网友J:
机械同步会不会更稳定一些呢!

网友K:
肯定可以,公司里的链条有长有短都可以同步

网友L:
例如主变频器AO输出给从机AI口加变频器下垂控制试试

网友M:
像这种项目,应该优先选择机械同步,机械同步不方便,再考虑电气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