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这两个485通讯怎么接线

楼主(2021-04-15):
a接a还是正接正?

网友A:
多数正接正,负接负
还有终端电阻,设置,协议.....

网友B:
设备的发送接变频器的接收(B)
设备的接收接变频器的发送(A)

网友C:
一般都是A正B负,你这个是A负B正,我觉得还是以正负为准,不管A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A正B负,你这个是A负B正,我觉得还是以正负为准,不管AB。
A负B正么西门子就是这样的,不过西门子是+接+的,不过好在485也就两根线,换换回来也方便。

网友E:
就两根线,二选一的问题,不行就调过来就好。。

网友F:
台达,欧姆龙?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下,正接正,负接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A正B负,你这个是A负B正,我觉得还是以正负为准,不管AB。
西门子就是A负B正,欧姆龙也是。
485不要看AB,看端子具体含义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