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5):
三菱3uplc与三菱3uplc MODBUS通讯如何用RS指令输出m和y寄存器

网友A:
485ADP-MB不香吗?非要整RS

网友B:
直接用MODBUS指令ADPRW就OK了;前提是你二个PLC上硬件需加FX3U-232ADP-MB或FX3U-485ADP-MB;

网友C:
3U连3U可以用并联链接功能

网友D:
单纯为了测试可以用RS指令实现Modbus协议,
为了方便稳定,可以扩展相应的硬件,然后使用ADPRW指令来实现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