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9080icd 不显示

楼主(2021-04-15):
显示屏到手后上电,没电流,拆开看无明显坏,看了一下电源芯片FA5460,上电测脚有电压,对电容测量无问题,把电源芯片补焊,上电竟然好了,点了一会发现无限重启,怀疑是电源芯片问题,采购,等芯片回来后,在次上电无电流,更换芯片后也毫无作用,对周围器件检测无问题,请教大师们指点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源芯片电路,不完全一样,大至相似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重点查出发电路 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 量测芯片电压与波形 看看那边不正常 这种板子经常修到 不过故障一样问题点不一定一样 可以交流 15225199530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供电芯片 电容量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了输出脚没波形,6。8脚电压在21v 1 2 3脚没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测了没问题,芯片带换过

网友B:
找个是24v电源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