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5):
步进电机带动的分割器,每次都向一个方向转动。
最近出现电机反转,怀疑是方向信号受到到了干扰。
现在将方向信号拆除后,电机还是偶尔出现反转的现象。
求教一下各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把方向信号短接用上,这样就相对于电机一直反转,然后把电机线调一下,如果是两相步进,随便调一组线圈的线就可以了。

这样就把方向线用上了,电机转动还是以前一样。

网友B:
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换一个驱动器测试,驱动器坏的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C:
换个驱动吧

网友D:
驱动器的问题哦,换一个吧

网友E:
也可能是程序执行的问题,条件有变化时,选择了不同的步执行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