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5):
三菱FX2N的PLC,指针不用P63,用别的指针能指向END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2N的PLC,指针不用P63,用别的指针能指向END 吗

不能。

但是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在END上面加入P*,这样你就能用其他指针号来模拟P63的功能,区别在于:
1、你需要在左侧母线旁输入指针编号。
2、扫描周期略有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