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中mw420不工作

楼主(2021-04-15):
400plc中mw420不工作   做了秒加1的程序  420不加  怎么回事  有没有不用重新下载 程序就能解决的方法

网友A:
肯定是你程序做错了.或者被重用了.

楼主:
原来好好的  突然掉电了送电后 就发现画面上面的加热时间一直不动   然后查程序  mw值不动  死了  怎么激活

网友B:
交叉引用 看看,估计地址在某个地方被赋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好好的  突然掉电了送电后 就发现画面上面的加热时间一直不动   然后查程序  mw值不动  死了  怎么激活
要不计时没启动,要不程序装载了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