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不同的接线方式的描述问题

楼主(2021-04-15):
如下图,如果在中T1处连接互感器与T2处连接互感器该如何用文字区别表示?两种安装互感器的方式,要在人机介面里可以改变,要如何表示出来?

网友A:
直接文字标注,互感器单独做个图片,位元件控制显示。
或者分别做两个不同地方互感器的图片,位元件控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