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公司一台发那克CNC小黄机,不定时报警9011或9030,关机断电重启后可正常工作,有时一天报一次,有时几天才报警一次,打开驱动器N次,查不到故障原因,哪位师傅碰到过类似故障,求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主轴驱动器或者电机风扇是不是散热不好 可以查查看

网友B:
检查一下所有插头

网友C:
SP9011是DC链路电压过高,SP9030是输入电路过流。
主要检查外部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再就是PS模块是否不良,在报警时,看看电源模块的报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