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如题,控制加热输出功率的控制器。

网友A:
这个说明书上会有具体解释。

开环:例如你打开闸门40%,它就只开40%,具体流过多少水它不管控。
恒流:例如你打开闸门40%,它在压力波动的情况下,还是能给你输出固定的流量。

网友B:
开环和闭环控制的区别

网友C:
开环就是没有反馈系统,恒流就是有检测器件反馈信号使输出输出恒定稳定

网友D:
开环的话,只管打开,不管多少流量;
恒流的话,打开了,会保证流量一直稳定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