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2021-04-16):
刚来公司实习,请问在红圈处+联轴器+步进电机,同单通过电机带动轴转动,通过带动约6KG的机罩弧形转动,位移15cm,请问扭力能算出来吗?买怎样的步进电机呢?

网友A:
图片没有传上来

楼主:
就是这个,第一次玩,忘上传了,配个减速电机28N.M够吗

网友B:
把6KG加到圆弧罩最大转动半径去算

网友A:
是不是想用电机自动翻盖,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要考虑盖子在不同角度时的力。

网友C:
搞这么复杂干嘛,直接用个汽缸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弧形转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对吗?我保险起见,加了两倍。选好电机和减速机了,就是现在不知道扭力够不够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D:
刚实习的,最好请教带你的师傅!
加油,有前途的年轻人!

楼主:
他也不是懂很多,主要是购买器材,多问,主要靠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