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变频器六路驱动负压允许最大相差多少可以使用,我修了一台变频器其中一路负压和其它桥相差2v.不知道行不!

网友A:
变频器严格来说6路应该都是均衡的,负压差2V好像有点多了,这样模块的关断时间会有所差异,应该检查下原因,是什么机器,我遇到有些国产机做的是差,变压器输出就不均衡,相差一点如果原来是不炸模块的也都正常能用也就不管它了,如果是炸模块的,那是要检查这个原因了,

网友B:
我觉得问题不大,小功率的用自举都没有负压。

楼主:
今天又测了这一相u相上臂静态负压比的少了2v,动态电流却比别的上臂大40mA,不知为啥

网友C:
2V本来问题不是很大,但你这个肯定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D:
把可能有问题的驱动芯片、驱动电源电解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一下负压如何产生的,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电容电压有异常

楼主:
修复了贴片整流二极不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导致走了弯路,一直想是光藕和电容和推动三极管问题,没找了一一代换发现是整流二极管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负压低,所以脉冲电流大(正的成分大),是对的。

网友E:
富士驱动,经典还是个色? - 变频器维修 中华工控网 工控论坛 http://bbs.gkong.co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6765
请参阅此帖。具体多少差异,取决于供电电压的多少,从供电根源来判断。如果供电电压即不一致,当然负压及脉冲电压或电流就有较大差异。

楼主:
谢谢咸工指点

楼主:
谢谢咸工指点!

网友E(2021-07-05):
另外,电流检测电路A7840会占用近20mA电流的,造成上臂3路驱动电流的差异。

网友F:
-5V到-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