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16):
如题,本来单相设备是接火线和零线的,假如零线那端也接了同相的火线,那设备是会烧坏还是只是没动作?

网友A:
不会烧坏只是没动作

网友B:
同样的观点。

网友C:
没有电压差,设备不工作而已……

网友D:
上级开关跳闸

网友E:
这就跟供电线路的零线断了一样,设备的零线会带电(火线传导到零线接线端子处形成回路,但是没有电流流动无法做功)。

网友F:
你看高压线上的鸟,两只脚站在一条相线上,它烧坏了吗

网友G:
类似于断路器处零线开路

网友H:
你设备被短路了,上游跳了。

网友I:
正常应该是没动作,就怕其他地方也有接错的,什么后果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J:
那你的设备要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