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塞胶塞机器

楼主(2021-04-16):
各位,在铝材上门的孔内塞硅胶塞,如图所示,有没有好的方案或者设备?

网友A:
震动盘出料,视觉定位取放。。

网友B:
量不是大批量还是人工合算

网友C:
量大就上机械手,量小就上人手

网友D:
胶塞位置会经常变化么?如果是量大的相同位置的铝材,做胶塞排列模具,振动盘进料摆放好,然后像冲压的按压动作一样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就上机械手,量小就上人手
就是量大人工需求高效率低,所以想走自动化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同产品胶塞位置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硅胶塞软塌塌的,用机械手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盘出料,视觉定位取放。。
有类似的设备推荐么

网友E:
排列好,让胶塞通过管道吹进孔里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气吹进去达不到松紧度吧?